熟悉射频/监控的朋友,这玩意是射频传输的天线吗?

楼主:
最近准备换租房,在楼顶看到一个类似射频天线(上图,板状物应该是天线,尺寸约30cm*10cm)的东西,然后这天线连接到楼下一个箱子(下图),箱子显示是监控设备,箱子再和一个摄像头连接。
1) 这个天线是实时传输视频回传服务器,还是调取监控再回传视频的呢?
2) 这个天线功率大吗?虽然说目前都说辐射貌似没什么影响?但本着能避开则避开的原则,我找的房子就在这天线的斜前方10米位置。

网友A:
避雷针真下本啊,头次见破基站用这么粗的避雷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雷针真下本啊,头次见破基站用这么粗的避雷针

这是基站还是只针对监控设备的天线?好像基站本质上也是天线?

网友B:
那个板才是天线,杆是壁垒
手机信号补盲覆盖而已,不知道功率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板才是天线,杆是壁垒
手机信号补盲覆盖而已,不知道功率是多大

对的,板状物才是天线,我在城中村好多幢的楼顶都有这玩意。
我感觉是专门用来传输监控视频的天线。

网友:
看着像poe的wifi网桥

楼主:
wifi网桥跟哪个设备通讯的?

网友C:
看着像网桥,他对面还有一个,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网桥,他对面还有一个,没啥影响

这个东西连接着摄像头的,感觉是用来传输治安监控摄像头的内容的。
    在实际应用当中,治安摄像头视频内容是用无线网桥来传输的吗?

网友D:
依据楼顶檐口的尺寸比例来看,应该是个网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据楼顶檐口的尺寸比例来看,应该是个网桥

这种网桥天线的指向性强不强?我意思指只有在 板的前方的某个角度范围内,信号才比较强(或者说辐射比较强)?

网友:
你在这个的正下方,灯下黑,没影响,至于对面射过来的,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也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