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连接器能否用作24V电源连接器使用

楼主:
使用场景:
1. 模块于模块之间需要24V供电及通信。多芯插头体积大,成本高。打算用 USB-A 连接器。
2. USB 接口有暴露在设备外表面。不能排除用户将某些 USB 设备插上去导致损坏的可能。
不知道这种使用是否合规,能否通通过安规认证。

网友:
用户要骂人了

网友:
非用usb就typec pd握手

网友:
完全可以使用,不过得防止不知道的人拿手机去充电

网友A:
我一客户,非要用TYPE C母座,做24V输入电源,自己做了个24V2A的TYPE C公头充电器,把用户手机烧了几个后,被用户发现了是他哪充电器原因,现在还在处理哪批充电器造成的影响跟后果。

网友B:
用不常用的B口或者mini-HDMI口

网友:
不要乱用,会出事的。
以前众多电动自行车乱用家电电源线一样的接口,我儿子调皮用钥匙捅上去手都烫肿了,真想问候一帮xx。不知道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否还有乱用这种接口的。

网友:
搞软件出身的人就喜欢乱来,我编程特别差,但和搞软件的就是合不来。他们干一点破事就觉得自己又有发明创造了,从来不想想后果。有些观念他们也不接受,比如我说我们不能搞发明创造,他们就极度不能接受。

网友:
https://www.cnblogs.com/LiuYanYGZ/p/18215107

这是快充协议的一点介绍:
“PD1.0: 这是USB PD协议的初始版本,它定义了最高的功率输出为100W,通过使用不同的电压级别(5V,12V,20V)和电流(最高5A)来实现。”
“PD3.1: PD3.1是最新的USB PD协议版本,它引入了扩展功率能力,最高功率支持从100W提升到了240W,电压等级可以高达48V。这使得USB PD3.1协议能够支持更大功率的设备,例如游戏笔记本电脑,甚至是小型家电。”
直连24V电源是不是有点太不安全了?

网友:
XT60也行啊,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常用的B口或者mini-HDMI口

对,不常用的会少很多麻烦。用 USB A 转 B 的打印机线,B 口接供电模块, A口接用电模块。

楼主:
XT60 接口,两芯的比较多。但是需要至少3芯的。而且 XT60 的连接线不多。

网友:
自己用没问题,做产品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乱用,会出事的。
以前众多电动自行车乱用家电电源线一样的接口,我儿子调皮用钥匙捅上去手都烫肿了, ...

不按照规范使用连接器的后果,电动车48v电池属于危险电压了。还有就是充电接口内应该串一个保险丝就会烧电焊烫手了。如果再串一个60度超温自恢复保险丝保护一下电池就更好了。

网友D: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ac220v的poe

网友E:
原来联想的大圆口就是三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联想的大圆口就是三芯的吧

圆口,3芯?怎么做到的? 是这种吗?不是3芯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圆口,3芯?怎么做到的? 是这种吗?不是3芯的吧?

芯,圆柱内圈,外圈,恰好是3个触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XT60 接口,两芯的比较多。但是需要至少3芯的。而且 XT60 的连接线不多。

XT30都有3PIN的,60的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这种家用常规线能随手充的接口,千万别用,否则等着挨骂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ac220v的poe

不如这个刺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一客户,非要用TYPE C母座,做24V输入电源,自己做了个24V2A的TYPE C公头充电器,把用户手机烧了几个后 ...

工程师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产品会面对什么样的使用情况,楼主敢这么做,烧坏手机的情况必然发生,卖得越多发生得就越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工程师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产品会面对什么样的使用情况,楼主敢这么做,烧坏手机的情况必然发生,卖得越多发 ...

我们在做之前,一再提示,包含承认书上特别注明这点,客户就是自以为是。
这个事发生之后,现在做他们产品,只要是我们建议的,必然能马上调整。事教人,一次就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圆柱内圈,外圈,恰好是3个触点

这种应该是联想笔记本专用的,在市面上不好买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种应该是联想笔记本专用的,在市面上不好买吧?

好买到,但是中间的芯是固定电阻,不引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做之前,一再提示,包含承认书上特别注明这点,客户就是自以为是。
这个事发生之后,现在做他们产 ...

永远不要低估普通用户能插啥上去,去年我们就有一个客户也是 用的type-C 直接20V供电    我就直接给客户说  你做这个  用户直接拿去插手机  手机烧了 绝对要找你的麻烦。那个客户一听  确实是这个理。 后面就没用了。  我没想到  还真的有设计的这样设计啊。果然 林子大的 什么鸟都有。(包含客户和 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XT30都有3PIN的,60的就更不用说了。

线材走在设备外部,没看到有带护套的XT30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买到,但是中间的芯是固定电阻,不引线出来

那就用不了。

网友J:
我同事的72V电动车,他拿220V AC直接怼进充电口,充半个钟后才发现搞错了。不过他的电动车续航更久了。
自那时起,他久不久就用220V怼一下电瓶。

网友K:
用网口,通常网口是隔离的 ,你PoE端口就可以了 。

网友I:
户外灯带上类似这种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户外灯带上类似这种挺多的

哈哈,我也找到了这种。不过不想要线对线对插的,不想要在设备面上甩出一根线,找了相应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同事的72V电动车,他拿220V AC直接怼进充电口,充半个钟后才发现搞错了。不过他的电动车续航更久了。
自 ...

really? 电瓶没爆炸?好欢乐。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网口,通常网口是隔离的 ,你PoE端口就可以了 。

PoE 不行,电压范围是:36~57V DC 。电压太高了,我们的设备是24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找到了这种。不过不想要线对线对插的,不想要在设备面上甩出一根线,找了相应的插座。 ...

直接板对板那能选的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oE 不行,电压范围是:36~57V DC 。电压太高了,我们的设备是24V供电的。

只是用这个接口而已,懂?

网友:
用TYPEC-PD不香吗? 可以到28V. 标准协议。

网友:
如果一定要usbA口接其他电压,要在D+ D-上接特殊识别电压,最好加通信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