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K210使用指南 -CanMV版 V1.0》第四十九章 综合例程

楼主: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82801398750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openedv.com/thread-348335-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手把手教你学DNK210快速入门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D421G7fu
6)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132780729

第四十九章 综合例程

       本章,简单介绍一下DNK210开发板的CanMV综合例程。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49.1 综合例程运行说明
       49.2 综合例程展示

       49.1 综合例程运行说明
       本综合例程旨在演示利用CanMV在DNK210开发板上实现的各种功能,包括板载LED控制、板载蜂鸣器控制、相机、相册、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音频FFT、录音机、IMU、码扫描、颜色追踪、人脸检测、人脸识别、手掌检测、物体检测、口罩佩戴检测、人脸属性分析、手写数字识别等。
       在运行本综合例程前,需将DNK210开发板烧录好CanMV固件,并将A盘程序源码综合例程-CanMV版中的所有文件拷贝至SD卡的根目录下,最后插入SD卡至DNK210开发板,重新上电或复位后,即可运行综合例程。

       49.2 综合例程展示
       综合例程运行后会,首先会在DNK210开发板上展示启动器界面,用来选择并运行各项功能,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 启动器界面

       启动器界面用于选择并运行指定的功能应用,界面上面的三个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三个功能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选择上一个功能应用、运行选中的功能应用、选择下一个功能应用。
       启动器界面中间显示的为功能应用的图标和功能应用的名称,被选中的功能应用将在界面中央显示其图标,并在图标下方显示功能应用对应的名称,左右两侧显示的分别为上一个和下一个功能应用的图标。
       启动器界面下方为功能应用选择对应的滑块,滑块的位置对应了被选中功能应用的先后顺序。
       板载LED控制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2 板载LED控制界面

       板载LED控制界面用于控制DNK210开发板板载的LED,界面上面的三个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三个功能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控制板载红色LED亮灭、退出当前功能应用、控制板载蓝色LED亮灭。
       板载LED控制界面中间的两个图标,从左到右分别实时显示板载红色LED和蓝色LED的亮灭状态。
       板载蜂鸣器控制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3 板载蜂鸣器控制界面

       板载蜂鸣器控制界面用于控制DNK210开发板板载的蜂鸣器,界面上面的三个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三个功能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控制板载蜂鸣器发声、退出当前功能应用、控制板载蜂鸣器不发声。
       板载蜂鸣器控制界面中间的图标,实时显示板载蜂鸣器的发声状态。
       相机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4 相机界面

       相机界面用于实时预览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数据,并可以将图像以图像文件形式保存至文件系统中,界面上面的两个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两个功能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拍照、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相机界面实时显示了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数据。
       相册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5 相册界面

       相册界面用于将文件系统中的图像文件解码并在LCD上进行显示,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相册界面中间为显示解码后的图像文件数据。
       音乐播放器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6 音乐播放器界面

       音乐播放器界面用于使用DNK210开发板板载的扬声器播放文件系统中的音频文件,界面上面的两个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两个功能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播放和暂停音乐、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音乐播放器界面中间的图标用于实时显示音乐的播放状态。
       视频播放器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7 视频播放器界面

       视频播放器界面用于在LCD上播放文件系统中的视频文件的画面,并使用DNK210开发板板载的扬声器播放对应视频文件的音频,DNK210开发板中间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相机界面实时显示了视频文件的图像画面。
       音频FFT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8 音频FFT界面

       音频FFT界面用于获取DNK210开发板板载麦克风采集的音频数据,并计算频域数据各个频率点的幅值,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音频FFT界面下方显示的为音频数据各个频率点的幅值。
       录音机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9 录音机界面

       录音机界面用于获取DNK210开发板板载麦克风采集的音频数据,并将其保存至文件系统中,界面上面的两个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两个功能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开始和停止录音、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录音机界面中间的图标用于实时显示录音的启停状态。
       IMU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0 IMU界面

       IMU界面用于获取DNK210开发板板载六轴传感器采集的温度、加速度、角速度等数据,并将其在LCD上实时显示,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IMU界面中间显示的为DNK210开发板板载六轴传感器采集到的实时数据,从左到右依次为温度数据、三轴加速度数据、三轴角速度数据。
       码扫描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1 码扫描界面

       码扫描界面用于扫描摄像头采集画面中的条形码、DM码、二维码或AprilTag码,界面上面的两个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两个功能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切换码的扫描模式、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码扫描界面左上角显示的为当前码扫描模式和扫描出的结果。
       码扫描界面中间为实时显示摄像头采集到的画面数据。
       颜色追踪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2 颜色追踪界面

       颜色追踪界面用于追踪摄像头采集画面中的特定颜色,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颜色追踪界面实时显示了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和颜色追踪的结果。
       人脸检测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3 人脸检测界面

       人脸检测界面用于检测摄像头采集画面中的人脸,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人脸检测界面实时显示了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和人脸检测的结果。
       人脸识别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4 人脸识别界面

       人脸识别界面用于识别摄像头采集画面中的人脸,界面上面的两个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两个功能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录入当前人脸、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人脸识别界面实时显示了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和人脸识别的结果。
       手掌检测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5 手掌检测界面

       手掌检测界面用于检测摄像头采集画面中的手掌,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手掌检测界面实时显示了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和手掌检测的结果。
       物体检测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6 物体检测界面

       物体检测界面用于检测摄像头采集画面中的物体,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物体检测界面实时显示了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和物体检测的结果。
       口罩佩戴检测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7 口罩佩戴检测界面

       口罩佩戴检测界面用于检测摄像头采集画面中的人脸口罩佩戴情况,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口罩佩戴检测界面实时显示了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和口罩佩戴检测的结果。
       人脸属性分析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8 人脸属性分析界面

       人脸属性分析界面用于对摄像头采集画面中的人脸进行属性分析,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人脸属性分析界面实时显示了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和人脸属性分析的结果。
       手写数字识别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四十九章
图49.2.19 手写数字识别界面

       手写数字识别界面用于识别摄像头采集画面中的手写数字,界面上面的白色方块对应DNK210开发板的功能按键,为退出当前功能应用。
       手写数字识别界面实时显示了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和手写数字识别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