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了八年的Papago520由于电池问题倒下了,求耐高温电池型号

楼主:
最近开机就让重设时间日期,检查了下电池自身漏电严重,充满电放一会儿自己就放光了,需要找一耐高温电池更换一下。
除了电池不存电,其它功能都完好录像清晰,跟车提醒,语音提醒都正常,包括这张卡也坚持八年了,依然完好,扔了有点可惜

网友A:
我是直接把插头剪了,焊上18650,用胶带捆上

网友B:
我几年前买的趴趴狗已经没有电池。估计就是为了防止这种问题

网友C:
我的已经换过2次电池了,还坚持在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把插头剪了,焊上18650,用胶带捆上

普通的18650耐高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换过2次电池了,还坚持在岗呢

换的普通的还是耐高温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买的趴趴狗已经没有电池。估计就是为了防止这种问题

没有电池也得有大电容吧,要不怎么存时间?或者从gps取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的普通的还是耐高温型号?

就是按照电池上的型号,在某宝上选一个

网友D:
型号612338  3.7v 500mah耐高温(磷酸铁锂)电池搜索购买就可以。

你这个64G 三星tf卡我买了好几张,记得是120一张,掉电存储容易变慢。你这帖子分享到这卡pe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的普通的还是耐高温型号?

车辆温度很高的所以涉及到车辆安全问题,大家不好点名推荐的。

一般锂离子耐高低温性能且相对安全的选择磷酸铁锂要靠谱点。建议信誉好,大牌子的电池,买贵的。最好直接ppg售后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号612338  3.7v 500mah耐高温(磷酸铁锂)电池搜索购买就可以。

你这个64G 三星tf卡我买了好几张,记得 ...

如果是真的磷酸铁锂,满电压是3.6V,行车记录仪原先的充电电压是4.2V,除非是假的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真的磷酸铁锂,满电压是3.6V,行车记录仪原先的充电电压是4.2V,除非是假的磷酸铁锂。 ...

磷酸铁锂是可以充到4.2v的 但是长期这样用还是有隐患吧
原装这个电池好像是保护板的问题,换了个保护板又复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是可以充到4.2v的 但是长期这样用还是有隐患吧
原装这个电池好像是保护板的问题,换了个保护板 ...

我是2017还是2016年买的趴趴狗520,到现在也换了2个电池了,传感器不知道是CMOS还是CCD,去年也坏了,也换了。
凑合着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2017还是2016年买的趴趴狗520,到现在也换了2个电池了,传感器不知道是CMOS还是CCD,去年也坏了,也 ...

这款还是挺抗造的,目前还没掉过链子,不知道跟自己改造过的充电线有没有关系

网友:
我的已经换了一次电池,换的电池也快不行了

网友F:
这种软包,晒热一下就鼓包了.我的都换电池了

网友G:
八年前的记录仪还能满足清晰度要求吗?
现在动不动就2K 4K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软包,晒热一下就鼓包了.我的都换电池了

分品质的,原装这个八年了外观依然很好,没有鼓包现象,换完保护板估计还有一两百毫安时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八年前的记录仪还能满足清晰度要求吗?
现在动不动就2K 4K

记录仪主要是要稳定省心 这款默认是2688*1520 30帧 能拍清前面车牌也够用了 再高分辨率只会废卡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H:
二年前就换了,使用了五年了,自己买电池换过一次。。这个最不喜欢的就是老是掉下来,。。。
现在用的都内置大电容的,没有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八年前的记录仪还能满足清晰度要求吗?
现在动不动就2K 4K

这个远比2K的要清楚,我后面也买了趴趴狗其它型号,对比过,,远没有这个清楚,,都退货了。。

现在用70迈的,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年前就换了,使用了五年了,自己买电池换过一次。。这个最不喜欢的就是老是掉下来,。。。
现在用的都内 ...

用汽车双面胶粘吸盘上就不掉了

网友:
换一个新的吧!自己改造,到时候起火把车烧了,就得自己承担了,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