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等高线转换为3D建模数据的方法

楼主:
我这边有一个CAD格式的山体等高线数据。
想转换为3D建模数据。比如step格式。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经验,指导一下。

另外可以用无人机再飞一次,多角度拍照。也希望能给予一些指导。

当前是人工背,无奈没有青壮年,都是老人。效率非常低。
有考虑过用无人机方式下山,但是机器太贵。
获得3D建模数据后,想搞个拉货的轨道车,方便水果下山。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
用python试试,python各种基础库非常丰富,自己结合组装一下就能出来需要的东西了

网友A:
在 freecad 里面导入 cad 转出的 dxf 2d 文件,然后把不同的等高线选中改变其对应的 z 轴高度,然后用自动蒙皮生成山体表皮(所有的步骤 freecad 会自动显示对应的 python 操作语句,抄下来就可以批量自动化操作)

蒙皮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https://youtu.be/1U7kN4EB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freecad 里面导入 cad 转出的 dxf 2d 文件,然后把不同的等高线选中改变其对应的 z 轴高度,然后用自动 ...

感谢回复!
现在还在做自动贴片机不?还在飞滑翔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