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万用表时,你们是只用单手持表笔,还是双手?

楼主:
我之前都是双手拿表笔(一只手拿一支表笔),后来看到我的客户是一只手同时拿两手表笔,就好像拿筷子一样,动作幅度小,还更加简捷。

所以后来我就改为单手拿两支表笔的。不过有时测量点相隔太远,还是要双手拿的。

网友:
一般都是 单手   尤其是高压  更是单手。

网友:
单手拿表笔,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绝技,外国人很难学会的,就因为我们使用筷子.

网友:
都有,如果都是调一块板子,只量电压或者对地二极管压降的话,我喜欢用测试钩把黑表笔钩地线上,这样只用一支红表笔就行

网友:
看场景,反正单手已经很熟练

网友:
筷子我都拿不好,表笔就更拿不好了,单手不会用。。还有手小

网友:
单手,看过双手被电,根本甩不开,还是靠同事一脚踹飞救了一命。

网友:
双手单手看场景吧.   测量一个 0603的电阻  单手有点难度.

网友A:
强电测量单手,弱电安全电压范围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电测量单手,弱电安全电压范围任意

我没学过强电的安全准则,哈哈。
不知道测量强电时,单手比双手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学过强电的安全准则,哈哈。
不知道测量强电时,单手比双手有什么好处? ...

他的大概意思是漏电的时候不会在两手之间形成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