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写成功的第一个智能家居应用:温度过低时自动断电,将普通家用冰箱改装成昂贵的医用冰箱

楼主:
我最近买了一个容声风冷家用冰箱。

这冰箱的指标很差(制冷系数只有1.2),但制冷效果很惊人。

冷藏室有4格,从上到下,温度大概-6,-3,-1,2摄氏度。(冷藏温度已经开到最高)

考虑到很多药物禁止零度以下保存,只有第四格才适合放药物。

但我远程监测温度,发现第四格有次低至0.3度,差点结冰了。

我想出一个主意:

1. 第四格温度低于1度时,让冰箱断电。
2. 第四格温度高于3度时,让冰箱通电。

使用了一个米家智能插座3,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

在米家APP建立2个自动化:

分别是:

下面是自动运行的结果:

[

网友A:
冰箱(压缩机),经常直接断电是不是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压缩机),经常直接断电是不是不太好?

除了变频压缩机外,普通压缩机温控本来就是直接断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压缩机),经常直接断电是不是不太好?

不是经常。现在运行了3天,才断电了一次。

大部分情况下,冰箱可以自己控制好温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经常。现在运行了3天,才断电了一次。

大部分情况下,冰箱可以自己控制好温度。 ...

刚才半夜,又触发了一次低于1摄氏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半夜,又触发了一次低于1摄氏度。

看来还是挺频繁,刚才又来一次了。

网友B:
按控制理论的说法,如果里面还有空间,可以多加几瓶水进去
利用水比热容大的特点,增加系统的惯性,这样启停就可能没那么频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控制理论的说法,如果里面还有空间,可以多加几瓶水进去
利用水比热容大的特点,增加系统的惯性,这样启停就 ...

第一层(出风口)已经放满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