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APP图标有个数字,如何查看在什么位置清除它?

楼主:
我死活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有没有阅读的新东西。

网友A:
在系统通知权限里面吧角标通知权限关掉,不同的手机可能界面和路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通知权限里面吧角标通知权限关掉,不同的手机可能界面和路径不一样。

我要通知打开。测试的时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