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2512检流电阻封装,2pin改4pin,大家看看有没有必要。

楼主:
之前调BOOST电路发现电流检测电阻在大电流时,从这个电阻引脚的不同位置采集,差别很大。
同时考虑到焊锡也是有电阻的,所以把焊盘改成如图的4pin,大家评估一下有没有必要。
顺带附上封装。

网友:
可以去TI网站找找资料,以前看过,不同位置和封装采样精度的详细对比都有。

网友:
如果电阻不是4PIN的,意义不大。走线时候走成开尔文连接就行了

网友:
2楼兄弟说的应该是这个
改进低值分流电阻的焊盘布局,优化高电流检测精度

网友:
我下载下来了,

网友A:
没必要。小阻值最好做校准,因为焊接位移和焊锡多少都会影响离散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兄弟说的应该是这个
改进低值分流电阻的焊盘布局,优化高电流检测精度

谢谢,你提到的ADI文章非常好,很喜欢这种深入研究的文章。
不过他的出发点与我的不同,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

区别在于,我用于BOOST的检流电路,有脉冲电流,需要考虑寄生电感在电阻两端产生的尖峰电压。
而不是他考虑的是线路电阻对电阻精度的那一点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小阻值最好做校准,因为焊接位移和焊锡多少都会影响离散性

谢谢回复,你说的没必要,也是基于精度方面吧?
我碰到的问题是BOOST电路带载能力不好,我自己估摸是采样电阻在MOSFET导通时电阻上有2V左右的尖峰电压,造成占空比上不去。

楼主:
谢谢,我想的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哦。

网友:
有没有必要看你阻值和精度要求,阻值小于100mΩ,精度0.1%,就需要4线连接了,焊锡电阻率非常大,而且温漂和非常大.

网友:
Buck电路在采样电阻上并联一个pf值的电容,提高动态响应。你的需求里是不是可以类似的添加

网友:
其实电阻的使用不要发热和本身良好的温度系数是主要的,所以买大功率的十分必要。至于阻值当然是阻值大就信噪比好,但由于怕热往往只能降低对阻值的期望,尤其是贴片的。做为检测电流的用途当然是4线的更合理,不过电阻功率和温度系数也是无法回避的指标。在许多的场合使用一根锰铜丝的效果远远好于贴片电阻,可以做个实验,让电阻流过需要的电流,用高位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看电压读数的稳定性就可以了,如果严格一点就多测试一段时间,如果再严格一点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再测试,如果再再严格一点,电流的加载按时间片变化。说多了,搞电子开发差不多就行了,别钻牛角尖,时刻小心扎进去出不来,时刻提防在想赚钱的场合有DIY患者的行事作风。用任何陌生技术的胆量不是知识储备而是兜里钱的多少,有钱就有胆,没钱就会缩手缩脚。听谁说的都没什么用,最后都是听钱的。这个逻辑搞清楚了,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