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机电流大了焊接效果反而不好是什么原因

楼主:
交流电阻焊机,实际上就是个次级匝数很少的变压器,我这里有两台它们空载电流一个是2A 另一个是14A,但是焊接效果空载电流大的焊机还没有空载电流2A的好是什么原因?厂家说电流越大越好

网友:
焊接电流需要根据焊接材料、厚度、焊接速度等因素进行适当选择。
过大的电流可能会导致焊缝过宽、焊穿、热影响区增大等问题,反而影响焊接质量。

网友A:
空载电流是什么意思?空载还有这么大电流?

电阻焊主要有三个影响参数:焊接电流,焊接时间,压力。
原则上,电流越大越好,相应的焊接时间要越小越好。焊接时间长了,通常焊不好。
另外,工件要施加一定的压力,压力不够,也熔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流是什么意思?空载还有这么大电流?

电阻焊主要有三个影响参数:焊接电流,焊接时间,压力。

拆了次级线圈只留初级线圈和铁芯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次级线圈只留初级线圈和铁芯的电流

变压器空载电流一般不会太大吧?   14A  是有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次级线圈只留初级线圈和铁芯的电流

要拆次级线圈来测空载电流?没听说过,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