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靠什么来做短路保护呢

楼主:
正常情况下,电机的短路保护是可以保护的,电机线磨破了、东微的MOS坏了,都能保护住
但也有非正常情况,比如东微的垃圾MOS上下管都坏了或者别的原因
电源处的一次性保险丝保护不住,后面都烧烂了,保险丝都完好无损。

网友:
驱动芯片有过流报警

网友:
可以用有过流保护的MOS驱动芯片,采样电阻10mΩ左右,反馈给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