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用da+放大器模拟一定范围的阻值吗?

楼主(2024-10-05):
比如模拟pt1000全量程范围的电阻?

网友A:
一般是用跨导放大器来实现。Vc是控制电压,gm随Vc变化,Rx随gm变化。

网友:
试试恒阻负载电路。

电位器可以用r-2r结构的dac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跨导放大器来实现。Vc是控制电压,gm随Vc变化,Rx随gm变化。

大师,我按照这个图做了个板,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其阻值并不稳定。比如150k,表会在149-151k之间跳动,这种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