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FlashDB V2.1.1 稳定版正式发布

楼主(2024-10-07):
FlashDB 的最早的第一个版本是 2020 年在本坛发布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466-1-1.html) ,去年10月发布了 V2.0 版本

历经4年,FlashDB 已经被集成到了各种知名品牌的产品中,如:荣耀、小米,VIVO,西门子等等。社区的贡献者也超过了40人,其中还有不少老外。

这两年,还有老外把它集成到了 Zephyr RTOS、RIOT OS、ESP-IDF 中,用在各种海外设备上。

得到这么多企业和开发者的认可,也是我坚持开源维护的动力。希望能在这里持续的得到大家的更多的反馈和支持。

FlashDB 自 V2.0 后,大幅提升了数据库的性能(尤其是 GC)、稳定性和兼容性,新增了一些重要的功能,如:反向迭代器、数据库扩容、垃圾回收改进、完整性检查和 64&128 位写粒度支持,并修复了多个运行时错误和潜在的存储问题。

打磨了一年多时间后,今天正式发布了 V2.1.1 版本,该版本是个 BUG 修正版本,如有需要可以尽快升级。

自 V2.0 开始的更新日志如下:
1. KVDB(键值数据库):
  • 性能优化与错误修复:
    • 修复运行时错误、警告和首次运行时的锁定问题
    • 修复空指针解引用问题
    • 改进缓存清理机制:在设置键值对为默认值之前清除缓存
    • 改善垃圾回收(GC)算法,解决某些情况下的收集失败问题
    • 支持 128 位写粒度、缓存性能优化,垃圾回收速度提升 2 倍
    • 新增 KVDB 完整性检查 API 及数据库扩展功能
    • 优化缓存算法:首次找到键时的缓存处理改进
    • 添加部分 GC 功能以减少 GC 时间
    • 修复写入失败问题和其他已知问题

2. TSDB(时间序列数据库):
  • 错误修复:
    • 修复读取最后一个有效时间序列日志(TSL)的问题
    • 修复在电源异常断电时的闪存覆盖问题
  • 功能增强:
    • 添加反向迭代器功能
    • 改进 TSDB 测试用例

3. 通用改进:
  • 错误修复:
    • 修复错误代码返回不正确的问题
    • 关闭文件流指针时使用 fclose() 进行处理
  • 功能增强:
    • Zephyr 系统:添加外部模块支持
    • 改进对齐处理(FDB_ALIGN,FDB_ALIGN_DOWN)
  • 闪存支持:
    • 支持擦除后为 0 的闪存,如 TC397 芯片上的内部闪存
  • 自动化与测试改进:
    • 改进 CI 自动化测试、KVDB 和 TSDB 的测试用例
    • 优化扇区迭代功能,迭代顺序从最旧到最新

4. Demo 支持更新:
  • ESP32 支持:
    • 添加 ESP32 上的 SPI 闪存演示,支持 IDF 5.x 构建环境
  • STM32 支持:
    • 添加 STM32L4 内部芯片的 FAL 闪存驱动
本坛下载:
GitHub:https://github.com/armink/FlashDB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感谢大神,非常好用

网友:
膜拜大神,感谢分享

网友A:
非常棒,问一下支持eeprom方便不,现在想用在一个32Kbit的EEPROM上面,存储一些参数

网友:
用过SFUD的路过

网友B:
关注这个也好几年了,但是还是不太会用,前阵子我有一个项目,开始不知道是用 flashdb还是littlefs。
其实当时要求就很简单,每天根据日期只新建一个文件,将当天测量数据(每次数据都是定长,方便识别处理)存入进去,stm32再有一个简易的文件列表的功能。按照文件存储的话,每天只有一个文件,这样显示的文件数也不会太多。根据文件为单位,跟电脑传输数据。
但是如果用flashDb的话,就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文件列表功能了,因为根据时间戳来搜索的话,会将数据都显示出来,这样子列表里面就会显示了太多数据了。而文件方式只有文件名就简洁很多。
目前是用littlefs实现的,我再试着改成flashdb看看。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膜拜大神,一直想用还没用上

网友:
用过大神的easyflash,就是没有flashdb的时序数据库,折腾好久,还好出了flashdb。

网友:
用过SFUD。flashdb不会用,楼主能否做个应用教程,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注这个也好几年了,但是还是不太会用,前阵子我有一个项目,开始不知道是用 flashdb还是littlefs。
其实 ...

我也是不太会用flashdb,现在用的fatf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不太会用flashdb,现在用的fatfs

fatfs是非常方便,cubemx就能自动配置好,但是怕掉电损坏文件系统。

网友D:
膜拜大神,感谢分享,一直有个存储参数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应用场景,我需要在windows下生成一个参数数据库,保存为bin之后烧录到flash中给mcu使用。
目前都是结构体的固定地址,没有用数据库,这样两边访问都很简单,缺点就是格式非常固定,修改升级不方便。
如果用sqlite在windows下简单,移植到mcu又觉得太占资源,就考虑过flashDB,好像windows下又无法使用。

才疏学浅,问下我的这种想法和用法是否正确?是否有使用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这个也好几年了,但是还是不太会用,前阵子我有一个项目,开始不知道是用 flashdb还是littlefs。
其实 ...

确实不会用。
之前研究了几天,发现不会用。懵逼状态。
如果能加个:教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棒,问一下支持eeprom方便不,现在想用在一个32Kbit的EEPROM上面,存储一些参数 ...

支持的哦,对接上 FAL 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这个也好几年了,但是还是不太会用,前阵子我有一个项目,开始不知道是用 flashdb还是littlefs。
其实 ...

你这种可以尝试一下 FlashDB 的 时序数据库 的功能,所有数据支持按照时间序列方式进行存储,查询也支持按照时间格式进行查询,过久的数据还支持自动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膜拜大神,感谢分享,一直有个存储参数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应用场景,我需要在windows下生成一个参 ...

windows 也支持的哈,可以用 FlashDB 的 文件模式 ,这样就会在电脑上按照文件方式进行存储,可以参考 Linux  demo ,整个数据库代码非常轻量级,比 SQLite 小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种可以尝试一下 FlashDB 的 时序数据库 的功能,所有数据支持按照时间序列方式进行存储,查询也支持 ...

哈哈,我试着熟悉下,争取用到以后项目。
FLASHDB简单应用我已经也会,需要再努力下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牛皮牛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 也支持的哈,可以用 FlashDB 的 文件模式 ,这样就会在电脑上按照文件方式进行存储,可以参考 Li ...

哦,支持windows啊,那我得好好学习一下!赞!

网友E:
操作说明的网址打不开,是挂了吗?

网友:
大神牛比,easyflash很好用,在某个产品上跑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操作说明的网址打不开,是挂了吗?

应该是链接变了没修正,看FlashDB/ docs / zh-cn ,说明文档都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