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硬盘密码锁会导致电脑变慢吗

楼主(2024-10-08):
笔记本资料比较重要,怕丢失,所以设置硬盘锁,不知道速度会不会变慢

网友:
bitlocker?测试过硬盘读写速度会速度变慢

网友A:
我笔记本的资料分区是用VeraCrypt加密了的,每次开机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将加密分区加载读取出来。

楼主:
不是,是联想电脑bios自带的密码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笔记本的资料分区是用VeraCrypt加密了的,每次开机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将加密分区加载读取出来。 ...

比如输入密码访问了这个加密分区,退出访问,没关机,别人用你电脑再次访问,还需要输入密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输入密码访问了这个加密分区,退出访问,没关机,别人用你电脑再次访问,还需要输入密码嘛? ...

别人此时访问,就跟访问普通分区一样,不需要输入密码。

除非你访问完,卸载这个加密分区,再次访问就得重新输入密码加载分区,但是平时这么用就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联想电脑bios自带的密码锁

那这个,把硬盘拆了挂在别的电脑就正常访问吧?

网友C:
bios自带的密码锁是给硬盘写入了密码,没密码或硬盘装到另一台电脑上,都不行。
我一台电脑换了ce管理芯片,硬盘就是这样不能用了。运行不影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自带的密码锁是给硬盘写入了密码,没密码或硬盘装到另一台电脑上,都不行。
我一台电脑换了ce管理芯片 ...

那换到同样牌子的电脑能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笔记本的资料分区是用VeraCrypt加密了的,每次开机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将加密分区加载读取出来。 ...

VeraCrypt河蟹版本现在网络上面还可以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eraCrypt河蟹版本现在网络上面还可以下载吗

免费,开源的,不用和谐

网友E:
bitlocker不好吗,这玩意是掉了密码神都没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换到同样牌子的电脑能用吗

不能。是硬盘锁。要拆修,不合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itlocker不好吗,这玩意是掉了密码神都没法

这玩意在win10上面,管理员登录直接就取消密码都不用啥验证,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在win10上面,管理员登录直接就取消密码都不用啥验证,简直惨不忍睹 ...

对呀,硬盘密钥用管理员密码加密存安全芯片的。 没安全芯片的想这么搞都不行呢,得手动输入。
按说有芯片的不加密系统盘,可以要求每次输入密码或者插入usbkey或者ic可爱之类的

这个功能防人拔硬盘绕开管理员访问文件,不是说不给有管理员权限的人看文件。 就类似iphone,没解锁啥也看不着,吹芯片也不行。解锁啥都能看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联想电脑bios自带的密码锁

这个应该不会引起变慢 ,
这个只是硬盘的固件锁 , 硬盘文件本身没加密 ,

网友:
硬盘密码是给硬盘访问加了一步认证,防止把硬盘挂到别的电脑读里面数据。
主板如果支持硬盘密码,在硬盘加电会要求输入密码完成认证解锁,主板如果不支持,进系统后可以用软件操作硬盘密码认证。
启用密码的硬盘挂到任何电脑上,只要有正确密码都可以正常使用,数据加解密是由硬盘硬件完成的,不影响系统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