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的加热管如何用在220V里面?

楼主(2024-10-10):
有一个类似电熨斗的产品,有一个1600W的加热管。这种加热管分220V和110V的两个版本。
客户想做成通用款,备货方便。110V的加热管,为了达到1600W,内阻会比220V的小不少,如果接220V那到时候容易烧掉。

各位大神,这种情况要如何处理?

网友A:
调整占空比控制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占空比控制不就行了?

那还得知道当前是110V还是220V ?

网友:
加个二极管?

楼主:
什么二极管,啥原理?

网友B:
做咖啡机的时候,那时候也是ac110和ac220v,需要区分电压,一旦低压接到高压必烧。当时需要区分这种电压的有加热和电机。
我们用可控硅控制,有过零信号,110v的加热管接到220v下面,升温太快了,加热半个周期,停几个周期,调到最后,基本上不能用,要么容易烧,要么完全不烧加热管,由于即热式的又达不到出口需要保持的水温。
在不烧加热管的情况下(不管出口水温稳定要求),我们特意做了寿命测试,达不到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也咨询了加热管厂家,他们根本不建议我们这么用。
后面还是老老实实高低压区分,即使更换加热管和电机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咖啡机的时候,那时候也是ac110和ac220v,需要区分电压,一旦低压接到高压必烧。当时需要区分这种电压的 ...

感谢分享~~

网友:
产品利润空间和尺寸空间够大
上电先检测工作电压'然后进行相应控制'
客户一张嘴  研发跑断腿的用法

网友C:
以前发现过很多双管红外加热器的实际上是两个110V加热管串联的,仅供参考。建议做个开关能够切换110和2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发现过很多双管红外加热器的实际上是两个110V加热管串联的,仅供参考。建议做个开关能够切换110和220。 ...

经验之谈

网友:
加个二极管,110V 继电器闭合,220V 继电器打开。

网友:
我们后来也考虑过另外一个方案,就是T型连接,一个110v加热管和一个220v加热管,这样整合到一个加热块上,公共端,另外两端通过插接不同的插簧来对应110和220。
再后来用继电器来选择切哪个。(切换,当时也选了很多方案,有拨码开关的;有界面上可以设置的;最后选的烧录程序的时候直接写死)
但是,把两个加热管整合到一起,成本高了,体积也变大了,小家电对成本控制要求太高了,也算了。
最后也就这样了,还是老老实实两个型号。

网友D:
做成2段电热丝串联不就完了。  一段是 110V  1600W的(电阻丝要比较粗,因为需要的电流大),第二段和第一段串联后是 220V  1600w(第二段可以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成2段电热丝串联不就完了。  一段是 110V  1600W的(电阻丝要比较粗,因为需要的电流大),第二段和第一 ...

客户是想机器通用110V和2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是想机器通用110V和220V

那就按照 110V 1600W (220V 6400W)设计电热丝。 220V的时候客户在电路里面串联二极管用或者可控硅斩波使用。

网友:
串二极管会造成功率因数很低,想要适应宽电压可以用110v管子采用直流恒流控制

网友:
买变压器啊

网友:
发热管中心抽头引出,220V时L/N接两端抽头悬空(串联),110V时两端短路接N中心抽头接L(并联),需要一个双联开关切换。

如果要自动切换就像11楼那样用比较器+继电器。

下图是已经量产多年的温控器,用的机械开关切换110V/220V。
110V时开关1-3/2-4接通,相当于L1/L3接N,L2经可控硅接L。
220V时开关3-5/4-6接通,相当于L1接N,L2悬空,L3经可控硅接L。

网友:
松下微波炉,烧烤功能是用两根110V的发热管串联使用

楼主:
已经和客户确认了,还是区分110V和220V版本。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