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git上的ESP32S3驱动VGA的项目,用的LCD接口

楼主(2024-10-10):
我看到git上的ESP32S3驱动VGA的项目,用的LCD接口直接可以驱动VGA显示器了。STM32的LCD接口能否实现这个功能。我看了STM32的LCDVGA驱动,都需要用FPGA转接板
https://github.com/bitluni/ESP32-S3-VGA

网友A:
还有更神的,树莓RP2040 PIO直驱HDMI 640x480@60Hz,老外实在是闲得慌。

https://github.com/Wren6991/PicoDV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神的,树莓RP2040 PIO直驱HDMI 640x480@60Hz,老外实在是闲得慌。

https://github.com/Wren6991/Pic ...

这个我看过,不过我想知道STM32的LCD驱动能否向ESP32S3那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神的,树莓RP2040 PIO直驱HDMI 640x480@60Hz,老外实在是闲得慌。

https://github.com/Wren6991/Pic ...

rp2040驱动HDMI意义不是很大,内存很小,显示屏就占用很大内存。  rp2350应该更有意义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他这个LCD接口,只是用来接到电阻网络实现DAC功能,但是他这个需要大量的内存,比如他用的是带8MB PSRAM的ESP32-S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不过我想知道STM32的LCD驱动能否向ESP32S3那样做

带LTDC的H7系列肯定可以:https://github.com/RobertoBenjami/stm32_vga

如果你是指老的FSMC理论上应该也能做到,只是可能需要一些奇淫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他这个LCD接口,只是用来接到电阻网络实现DAC功能,但是他这个需要大量的内存,比如他用的是 ...

我试了内置的ram,也是可以驱动的,把位数弄小点。把源码里的psram使用修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LTDC的H7系列肯定可以:https://github.com/RobertoBenjami/stm32_vga

如果你是指老的FSMC理论上应该 ...

立创的有这个项目  https://oshwhub.com/micespring/s ... an-vga-kuo-zhan-ban

网友:
好玩,蹲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