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52832的ADC采样交流信号时抖动问题

楼主(2024-10-10):
之前在这里发帖请教过NRF52832的ADC采样精度不良问题,目前优化电路后,开启16倍过采样之后,采样直流电压做到在输入2/3满额时,读数跳动1个LSB。
目前用1.6K采样率,采样1024点,被采样信号为50HZ交流信号(不考虑谐波),然后做均方根电压换算。
输入电压摆幅从1/5 VCC变化到4/5VCC,采样出来的结果都会有抖动,抖动值几乎一样(例如输入摆幅1/5VCC,采样值为100,抖动为2,,而输入到4/5VCC时采样值为400,抖动也为2),分析为ADC采样交流结果抖动造成。
奇怪的是,尝试降低ADC采样率以求提高精度,结果抖动反而变大。提高采样率也会导致抖动加大。目前1.6KHZ采样率对50HZ为整周期采样。
已经将52832内所有其他工作包括蓝牙全部关闭,ADC采样频率由定时器中断产生。
这个问题有没有朋友了解过可能是什么原因?数据抖动可以用滤波解决,但采样率偏离1.6KHZ会导致结果抖动加大这一点无法理解。

网友A:
变大是变多大?
1024个点,1.6k,采了0.64秒,对应32个正弦波周期。如果采集多半个周期所造成的误差最大值大概为:1/32   约等于3%,可能还要换算一下均方根,不过这个量级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大是变多大?
1024个点,1.6k,采了0.64秒,对应32个正弦波周期。如果采集多半个周期所造成的误差最大值 ...

计算结果随机抖动加大,比如1.6K采样率 抖动0.4%,将采样率降低到800HZ 抖动增加到1%以上 采样率提升到3.2K 抖动也增大
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刚好卡在1.6K这个采样率会有最好计算精度,因为均方根计算对采样频率不敏感,而ADC采样精度随着采样频率降低应所提高。我调整采样频率也是按信号整周期采样来切换,比如400 800 1600 3200这样

网友:
采样的波形打出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大是变多大?
1024个点,1.6k,采了0.64秒,对应32个正弦波周期。如果采集多半个周期所造成的误差最大值 ...

样机不在手上,你这个误差计算方法不太明白1/32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样机不在手上,你这个误差计算方法不太明白1/32是怎么来的?

你32个完整周期,现在按其中有1个周期的数据有异常,那满打满算对你影响的比例就是这个1/3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32个完整周期,现在按其中有1个周期的数据有异常,那满打满算对你影响的比例就是这个1/32吧? ...

不是这么算吧
如果按你这个计算,32周期内假设31周期采样数据都一致,只有一个周期异常,无论异常值大或者小,最终算出抖动的幅度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么算吧
如果按你这个计算,32周期内假设31周期采样数据都一致,只有一个周期异常,无论异常值大或 ...

所以我说了满打满算,就是按最大值,而且是归一化后的。
归一化后数值范围就从-1到+1,你31个周期如果是完整周期,采样比较好情况下平均值=0.最后一个周期异常,按最大1或者最小-1算,那么均值算下来就是1/32,这个只是比例值,需要乘以一些参数(例如单峰值,或者单峰的有效值)才得到你的误差(有单位,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