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8和STM32F0通讯,5V上拉到FT IO,会不会有隐患?

楼主:
TM1638 是5V供电,和STM32F0通信,现在纠结这三个上拉电阻,是接5V还是3.3V,都能正常使用。

就担心FT耐压5V的IO口,长时间接5V上拉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还有,3线制的TM1638通讯,一般最长可以多少距离不出错不乱码? 1米左右会不会出问题?

以前使用过HT1621芯片控制段码屏,长度超过1.5米,抗干扰性就下降了。偶尔会白屏花屏。

网友A:
FT引脚设置为OD模式,上拉到5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引脚设置为OD模式,上拉到5V没问题

好的,因为要按键检测,DIO后需要在OD和IN_FLOATING之间切换,IN_FLOATING模式5V耐压会有问题不?

网友:
这个有介绍,需要看是否带有FT

网友B:
芯片控制段码屏,长度超过1.5米,
做产品,需要考虑的事情还有很多

网友C:
io 驱npn三极管,集电极开漏驱显示芯片,别忘了驱动反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因为要按键检测,DIO后需要在OD和IN_FLOATING之间切换,IN_FLOATING模式5V耐压会有问题不? ...

可以,我用TM1650 之类的也是这么用的,上拉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用TM1650 之类的也是这么用的,上拉到5V

好的。谢谢,那就放心了,主要做产品以来STM32没有FT IO直接结果5V,输出都是通过244。怕直接接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控制段码屏,长度超过1.5米,
做产品,需要考虑的事情还有很多

是的,一个老产品,本来是20CM短线,后来显示挪了位置,没改方案就直接用了。抗干扰就差很多。

正确显示没有问题,就是外部一干扰,容易白屏或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 驱npn三极管,集电极开漏驱显示芯片,别忘了驱动反相

您的意思,就是线长了的话,IO驱动力不够,需要加上三极管扩流?

网友:
也有点平转换的作用

网友D:
TM1638 这种芯片,写的是5V供电,,你用3.3V一样用,我都是用3.3供电的,这样就不用多考滤了

网友:
用st原版没问题,但是其他仿的就可能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1638 这种芯片,写的是5V供电,,你用3.3V一样用,我都是用3.3供电的,这样就不用多考滤了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3.3v供电,数码管够亮吗?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M1638 这种芯片,写的是5V供电,,你用3.3V一样用,我都是用3.3供电的,这样就不用多考滤了

胆子挺大,批量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子挺大,批量没出问题?

TM1638,3.3V供电会有隐患是吧?我看规格书上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胆子挺大,批量没出问题?

没出过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TM1638,3.3V供电会有隐患是吧?我看规格书上是5V±%

我用过TM1637 TM1629  TM1640  没用过TM1638,我一直都是3.3V供电,。这些芯片都标的是5V供电,但实际3.3V用下来,真没出过问题

驱动15个数码管都很亮。你可以先试试   看这个贴子,这样用的人不少呢,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3673-1-1.html

天微的芯片,电源旁边加一个100uF的电容 ,这个不要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TM1637 TM1629  TM1640  没用过TM1638,我一直都是3.3V供电,。这些芯片都标的是5V供电,但实际3.3V ...

是芯片的电源脚吗?是100nf还是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芯片的电源脚吗?是100nf还是100uf?

说明书上看了,是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TM1637 TM1629  TM1640  没用过TM1638,我一直都是3.3V供电,。这些芯片都标的是5V供电,但实际3.3V ...

我刚看了TM1650的,确实支持2.8-5.5V的供电

我支持需要驱动8段4位就够了。外加4-8个按键检测。

我想问一下,TM1637和TM1650这种2线制的,和TM1638这种3线制的,哪个信号更稳定,抗干扰更强?

=========================================================

搜了下论坛,有说三线制比两线制抗干扰更强,但也有说三线制限制了线长,而两线制I2C可以做到10米线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看了TM1650的,确实支持2.8-5.5V的供电

我支持需要驱动8段4位就够了。外加4-8个按键检测。

确实是这样,二线的我做到10米长,三线的就不行了  。。。抗干扰理论上应该是三线好一点。但是我有个产品,我用三线的没有二线的好,三线的受变频器干扰容易乱码,换二线的就没事,可能和程序,硬件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二线的我做到10米长,三线的就不行了  。。。抗干扰理论上应该是三线好一点。但是我有个产品 ...

好的,谢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