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符号绑定多个封装的入口在哪?

楼主(2024-10-11):
如图所示,在符号那边选择封装只能选一个,无法添加多个,自带库中是可以有多个的,是在什么地方实现的

网友A:
我都是确定的型号对应确定的封装,也就是1对1,这样导出来的BOM不用再去重新审核芯片型号后缀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确定的型号对应确定的封装,也就是1对1,这样导出来的BOM不用再去重新审核芯片型号后缀是不是自己想 ...

KICAD里面有大量的那种手工焊的封装,这样同一个器件可能就存在标准封装和手动焊接封装两种了,这种机制还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CAD里面有大量的那种手工焊的封装,这样同一个器件可能就存在标准封装和手动焊接封装两种了,这种机制 ...

好吧!
现在基本上不焊板子了,都是直接jlcsmt。
手焊的话封装也可以和smt一样,不需要太在意。不用烙铁,直接锡膏+热风枪,效果和smt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ICAD里面有大量的那种手工焊的封装,这样同一个器件可能就存在标准封装和手动焊接封装两种了,这种机制 ...

IPC7351标准里面就是有三种封装密度,适合不同类型的装配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确定的型号对应确定的封装,也就是1对1,这样导出来的BOM不用再去重新审核芯片型号后缀是不是自己想 ...

正解。一般都是这样。如果封装不一样了, 说明器件 的MPN不一样了, 就是不同的料了。 如果 手动去选, 可能会导出错误的BOM.  KICAD自带的封装基本不用或是只是参考。 因为没有MPN,MFR,VPN,VENDOR等信息, 生成的BOM不好解读。 有需要都是另存一份到自建的库, 把所有信息加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C7351标准里面就是有三种封装密度,适合不同类型的装配要求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