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个AC/DC模块没有FG引脚?输入只有两根线?

楼主:
为啥这个AC/DC模块没有FG引脚?输入只有两个引脚?  我记得很多电源输入都是三个脚的,    这有什么讲究?

网友:
你自己家啊,一个Y电容与输出负极相连

网友A:
参考充电头、电源适配器,不都是两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充电头、电源适配器,不都是两插头

这成品模块呀  大部分都是有FG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成品模块呀  大部分都是有FG端的

这种小功率AC/DC带FG的才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