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电路板上两个mos管之间用扎带绑定,分析设计原因

楼主:
国外设备电路板上看到两个mos管之间用扎带绑定,求助此设计原因,中间的套管也是绝缘的,主要每块板子上都这样设计。

网友:
是不是为了固定用

网友A:
是固定目的,之前遇到一款。浮高零件固定,这样可以避免震动问题,导致零件断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定目的,之前遇到一款。浮高零件固定,这样可以避免震动问题,导致零件断脚。 ...

但是电路板旁边还有一对mos管就没有用扎带绑定。

网友:
更合适的套管长度和螺丝穿过固定应该更好吧?!

网友:
热量均匀?因为MOS的内阻和温度相关?

网友:
你这是个精密电路,可能为了均温

网友:
这两个管子配对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电路板旁边还有一对mos管就没有用扎带绑定。

拍个全貌,会不会另外一对的维修或其他原因剪掉了轧带。早期的线路板在工艺美观方面的确做的好,尤其是捆绑线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全貌,会不会另外一对的维修或其他原因剪掉了轧带。早期的线路板在工艺美观方面的确做的好,尤其是捆 ...

另外一对 我在完整的机器上看过,都没有,不是被剪掉了。

网友:
应该是为了两个mos管散热片固定绝缘用,避免电路板磕碰震动造成意外的mos短路。旁边的没有这么做应该是两个mos散热片是同位点不怕短路。想验证这个想法可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别想太复杂,或许只是两个管子靠近PCB边缘,组装时容易碰歪才这么加固的……

网友:
不能碰上而已

网友:
好多蓝色精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