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弯插排针接出的LVDS接口,PCB等长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
PCB上的LVDS信号通过2.0mm间距双排弯插排针接出,使用杜邦插头的屏线接到液晶屏上。
板上的LVDS差分走线等长,应该如何设置,要不要根据弯插排针的长度做一定量的长度补偿?

PCB Layout

双排弯插排针

屏线

网友:
我是这样走线的

楼主:
我想问的是,双排弯插排针的两个针长度是不同的,PCB Layout的时候需不需要针对这个长度差做补偿

网友:
实际测试下来,这点点长度差对信号影响不大

网友A:
自己算data eye满足即可。1gbps下有个5mm偏差影响不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算data eye满足即可。1gbps下有个5mm偏差影响不算大。

这data eye 怎么算?

网友:
等长线是根据时钟频率进行的,有误差范围,非机械尺寸上面的等长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