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4LVC245APWR芯片做串口接收能收到数据,但是量不到波形

楼主: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串口TX是5V发送,接收通过光耦出来也是5V的,MCU是3.3V的,用了一个缓冲器SN74LVC245APWR芯片,输出波形量不到一直是高电平,但是串口却能接收到数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示波器参数没有调好吧,触发类型、电平、速度这些都有调好吗?

网友:
数据是无线传输,哈哈
示波器使用有问题,还是测试点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是无线传输,哈哈
示波器使用有问题,还是测试点错了

不可能是示波器使用有问题,B端都测到了波形,A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参数没有调好吧,触发类型、电平、速度这些都有调好吗?

调好了,这个芯片B输入A输出,OE和DIR都拉低,B端测到波形,A端一直是高,能收到串口接收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了,这个芯片B输入A输出,OE和DIR都拉低,B端测到波形,A端一直是高,能收到串口接收数据 ...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是对的吗?如果是,感觉是触发问题或者量错了引脚。

网友:
是不是本来该测量TX,结果戳到了RX上了

网友:
我猜测是示波器的GND没夹对,夹到光耦另一端的GND了?

网友:
都能收到数据,那基本上确定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你这个如果是隔离的,注意测量时隔离的地是不是选对了。
另外就是测试的管脚是不是对的。

网友:
探头点错管脚了吧,昨天我这边一只小孩用示波器测电压测了一个小时满天大汗说电压不对,结果就是点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示波器使用有问题,B端都测到了波形,A端没有

不是示波器,可能是示波器操作问题   哈哈

网友:
245的AB不是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