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翻的花生油将测温枪浸泡了,使用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修复

楼主:
自己压榨花生油的时候,使用咖啡纸过滤,不小心打翻了,厨房使用的测温枪都泡到花生油里面了。

开机已经不能测温,总是显示30度左右。

花生油黏糊糊的,纸巾擦干,一会又有油....

使用WD-40的精密电器清洁剂(注意:不是WD-40除锈润滑剂),发现非常好用,尤其激光管镜头里面,纸巾伸不进去,使用它喷进去,然后甩干、擦干,可以清理得很干净。

清理好之后,测温计恢复正常。

网友A:
这一瓶清洗剂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瓶清洗剂可不便宜

不贵。我淘宝搞活动的时候买的。30元,应该是360ml,但商家发给我的是440ml 😁😁

现在要49元了。

【淘宝】限时每200减20 http://e.tb.cn/h.gFf0UyXJwt0kit4?tk=OgLJ3PMicT4 ZH4920 「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switch ns手柄遥杆漂移仪器主板清洗剂WD40」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楼主:
酒酒精清理花生油好像不太行的。

这个wd-40 清洁剂对花生油有很强的清理能力,并且对手没有刺激性。

网友:
曾经振坤行搞活动,1元4支,有润滑剂,精密电子清洁剂,wd40,还有一瓶啥忘了。还撸过一个手持的标签打印机也是1元。都是疫情刚结束那会搞的。

网友B:
看抖音,有人把电脑主板的cpu针座抹上散热硅脂了,正常情况这个主板要报废了,纸巾、酒精都擦不干净,喷wd40后清洗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抖音,有人把电脑主板的cpu针座抹上散热硅脂了,正常情况这个主板要报废了,纸巾、酒精都擦不干净,喷wd4 ...

你说是WD-40的精密电器清洁剂?

别只说WD-40,因为可能是润滑油。

网友C:
这个可以用来替代洗板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用来替代洗板水吗?

肯定可以,而且效果绝佳。

问题是:你能接受它的成本吗?

网友D:
淘宝买530精密仪器清洗剂就行,和WD-40的精密仪器清洗剂一样的成分,量大管饱。很多板厂也用这种喷剂替代洗板水做局部清洗的。如果有洗板水和超声波清洗机那就更好了,30秒,洗的跟出厂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530精密仪器清洗剂就行,和WD-40的精密仪器清洗剂一样的成分,量大管饱。很多板厂也用这种喷剂替代洗 ...

洗板水当然更强大。但洗板水会腐蚀很多零件,需要先测试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洗板水当然更强大。但洗板水会腐蚀很多零件,需要先测试过。

是的,洗板水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很多按键、mic、传感器都是不能沾染的。普通人家里估计也不会备洗板水,虽然大桶装的洗板水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洗板水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很多按键、mic、传感器都是不能沾染的。普通人家里估计也不会备洗 ...

洗板水毒性很强。我家不敢放。

家里最多放纯酒精。

WD-40清洗剂喷到手上很舒服,感觉可以护肤。

洗板水碰到手上,马上受伤。

网友:
这款我用过,清洁能力不错。有国产替代的便宜点,也是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