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zynq-7000的板子,能用烧录夹升级flash程序吗?

楼主:
用sdk烧录程序操作太复杂了,用这种烧录夹接在编程上可以直接烧录吗?

会不会有损坏风险,否需要拉低PS的复位?

楼主:
是的,在板上烧录spi 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在板上烧录spi flash

信号会冲突,不太好用,你试试把ZYNQ的复位拉住,看看能不能用。一般用这种方式,需要设计时加上拨码开关。

网友A:
拉低porrst应该可以。altera片子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低porrst应该可以。altera片子好像不行。

大神,你现在是在深圳工作吗?
有机会去深圳,请你吃饭,方便吗,感谢你帮忙解答的无数技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低porrst应该可以。altera片子好像不行。

altera的片子不仅要拉低复位,还要拉低msel[1]改为被动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era的片子不仅要拉低复位,还要拉低msel[1]改为被动的状态

有试过zynq-7000是否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C:
写个上位机使用JTAG烧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个上位机使用JTAG烧录的

自已造轮子,比较复杂吧?
官方有没有通过jtag烧录的小工具呢?xilinx的sdk几十G,装起来实在太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已造轮子,比较复杂吧?
官方有没有通过jtag烧录的小工具呢?xilinx的sdk几十G,装起来实在太慢了 ...

可以使用openocd加载uboot到zynq的ram中运行,然后通过uboot进行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openocd加载uboot到zynq的ram中运行,然后通过uboot进行烧录

系统是裸机,也没ddr,实现不了你说的这个功能吧?

网友:
这夹子用不了多久,我也是用这个夹子烧录但是用不了好久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