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式冷藏箱使用报告 除了做床头柜很安静没有其他任何优点(被2楼阿莫改造的普通冰箱秒杀)

楼主:
淘宝671元购买的实体门(非透明玻璃门)冷藏箱,当时看他宣传2~8摄氏度就买了。
这款冰箱是机械旋钮控制挡位,我测试时旋钮选择的温度更低那个挡位。也就是最低温度挡位。
实测结果在不开门情况下差不多是5.3摄氏度~8.3摄氏度。实际怎么可能不开冰箱门?所以正常使用实际温度在6.5摄氏度~11.5摄氏度左右,如果一次性放入很多瓶水的情况下温度会上升到15摄氏度左右。

另外说一下耗电量。 从2024年10月6日0时整到2024年10月14日3时20分累计耗电12.75千瓦时。

耗电量算不算节能? 冷藏方面用来存放日常饮用水和蔬菜没问题。存放药品还是不靠谱。  看样子还是要买压缩机冰箱尽可能有单独的药品冷藏室。温度能在高于6度启动压缩机,低于3度停止压缩机最好。能以药品冷藏为主。
有没有谁能找到网上评测GSP认证冰箱的视频? GSP认证冰箱实际能维持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
你上面买的是有医用冰箱GSP认证的产品?!  我之前说了,这些产品都是吹牛的,根本无法控制在8度以内。

看我自己编程改造的容声普通家用冰箱,我编程2度停止冰箱,3度启动冰箱。(改造费70元,不需要DIY,直接插上就使用)

实测冰箱温度24小时内稳定在:2到4.2度。

网友A:
你上面买的是有医用冰箱认证的产品?!

看我自己编程改造的容声普通家用冰箱,我编程2度停止冰箱,3度启动冰箱。

实测冰箱温度24小时内稳定在:2到4.2度。  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买的是有医用冰箱认证的产品?!

看我自己编程改造的容声普通家用冰箱,我编程2度停止冰箱,3度启动 ...

上面的温度波峰、波谷,可以在控制日志里面得到验证: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饮食购物&生活小经验
目标分论坛:电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