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另外一个电脑随时控制家里电脑而不需家里电脑确认?

楼主:
一个电脑在某个无人的地方,有WIFI , 需要随时远程控制一个电脑的桌面。有没什么靠谱的软件。
用过TEAMVIWER ,TO DESKTOP ,  向日葵。   远程控制时被控制的机器需要发送个邀请码之类的, 可由于是电脑在无人的房间,并不能发送这些东西。
有没方法不需要这个这个电脑发送什么东西,直接远程控制的。
记得IT原来有个什么软件,可以后台直接操作公司任何一个电脑

网友:
“电脑远程控制方法”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这三个软件都可以啊,用账号登录后设置无人值守就可以了。

网友:
通3楼,也就是说可以弄个永久密码/固定密码,软件设置好开机启动

网友:
我用自建穿透,N2N、zerotier两个一起用,防止一个挂了。就是局域网那样远程桌面这样,不过前提是电脑要人工开机后才能远程。

网友B:
我用的todesk。可以设置永久密码+开机自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todesk。可以设置永久密码+开机自启。

TO DESKE 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要付费。
我想临时用三个月。
看吧,不行付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软件都可以啊,用账号登录后设置无人值守就可以了。

家里电脑可以一直开机,保持登录状态。
但我随身电脑要出去3个月,有时会关机,关机后只需要随身电脑登录就可以了没?家里电脑不会失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DESKE 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要付费。
我想临时用三个月。
看吧,不行付费也可以 ...

不是免费的吗?我用了一俩年都没交钱

网友:
VPRO,还有远程桌面。前提是要有外网IP和映射。

我现在99%用远程桌面,意外情况用VPRO。

找了个VPRO的教程。

电脑死机蓝屏也能远程重启:Intel AMT远程管理使用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电脑可以一直开机,保持登录状态。
但我随身电脑要出去3个月,有时会关机,关机后只需要随身电脑登录 ...

必须可以啊,但前提条件是你家里电脑不能关机,不能休眠,不能断网😁
推荐使用todesk,保险点再加个向日葵,teamview现在不好用了,要破解才行。

网友:
向日葵 可以

网友:
Anydesk,rustdesk都可以,设好密码,后台运行,有连接的机器的代码就可以了。
推荐rustdesk,开源,不怕有暗桩,而且可以自建中转服务器

网友:
装SSH服务端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免费的吗?我用了一俩年都没交钱

我连接国外的电脑,给客户调试,然后不停断链,提示我付费。

网友:
用KVM更可靠,还能控制开关机。

推荐sipeed 的网络kvm.

https://wiki.sipeed.com/hardware/zh/kvm/NanoKVM/introduction.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kQKn67qzM

刚看了一下,还没批量发售,功能看上去是很不错。
就在官网预定了一个玩玩。

淘宝上也可以搜搜  piKVM  ,   armkvm
开源的,可以diy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连接国外的电脑,给客户调试,然后不停断链,提示我付费。

连接国外是这样的,向日葵更绝,直接不让用!

网友:
向日葵可以设置不刷新密码就行了,随时可以控制

网友:
我用公网上的MQTT中转,临时用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连接国外的电脑,给客户调试,然后不停断链,提示我付费。

这个软件在后台检测到你做商业使用了。

说明用这些商业远程软件,没有秘密,他们知道你是商业使用。

另外既然是商业使用了,买会员也无所谓了,就1,2百元的事。

网友:
向日葵
如果担心电脑死机等原因,可以再加一个能远程控制的插排。然后电脑设置成电源接通后自动启动。万一电脑故障,可以控制插排下电、重新上电。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开机
这个插排也可以用向日葵自己的智能硬件来代替,他们家的硬件除了智能插排以外,还有可以接入交换机然后通过以太网唤醒方式控制电脑开机的开机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在后台检测到你做商业使用了。

说明用这些商业远程软件,没有秘密,他们知道你是商业使用。

是的,下次准备申请购买。
这个对方不用再付费了吧

网友E:
用向日葵开机自启动就行,出远门顺便再给电脑电源按键开关处装个手指机器人,远程机械开机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向日葵开机自启动就行,出远门顺便再给电脑电源按键开关处装个手指机器人,远程机械开机电脑。。。。

啥都有,电工真是聪明

网友:
向日葵开机插座+向日葵软件+zerotieone  tightVNC 或 系统自带的远程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国外是这样的,向日葵更绝,直接不让用!

向日葵去年以前还是可以的,后面只能用VPN换成国内IP才能用了

网友F:
有IPV6吧,阿里搞个免费的或者1块钱的域名,用DDNS解析到远程IPV6地址上,然后直接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就行了。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两边都有IPV6,现在3大运营商的宽带和手机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IPV6吧,阿里搞个免费的或者1块钱的域名,用DDNS解析到远程IPV6地址上,然后直接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 ...

这个有什么教程没。好像有点复杂
电脑都是WIN11。

网友:
远程桌面吧,写个程序用api ddns解析到域名那边就可以远程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教程没。好像有点复杂
电脑都是WIN11。

不复杂呀,IPV6都是公网的IP,所以可以直接用IP地址来访问目标电脑。跟你局域网用IP访问远程桌面一摸一样的。至于用DDNS是因为这个IPV6的IP地址虽然是公网的,但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变化一次不是固定的,所以要用DDNS解析到你自己的域名上,这样不管地址怎么变化,你只用域名访问你的电脑就行。你先确定你的电脑支持IPV6。

网友:
某宝有电脑远程开机卡 wifi的 PCIE插槽,微信小程序直接控制开机键

网友:
网络KVM才是 王道 ,居然没人关注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todesk。可以设置永久密码+开机自启。

这几天有在用todesk吗?是不是服务器有问题,我登陆不了了,从疫情期间就开始使用这个软件了,没交过钱

网友:
我用付费向日葵,买个开机盒子还可以远程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