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C传输视频信号是比HDMI抗干扰更差吗?

楼主:
同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便携显示屏,使用HDMI传输视频信号,ESD接触放电可以达到±4KV,但是更换成TYP-C来传输,ESD接触放电±1KV就会黑屏。请问,在传输视频信号方面,TYP-C的抗干扰是不是比HDMI差很多?

网友:
线介质上这两个没本质差别

同分辨率理论抗干扰能力
4lane DP > HDMI > 2lane DP

ESD是设备的问题,DIY那种便携屏不少typeC信号直通eDP面板,没有驱动芯片扛esd

网友:
hdmi只传视频信号,受干扰断了,下一帧正常收到rgb信号能继续显示。
typec走的是usb设备传输协议,受干扰通讯失败后相当于外接设备出错了,需要重新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