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电路,AGND和PGND的单点接地是必要的吗?

楼主:
芯片型号为TPS61178,手册上面写了AGND和PGND要单点接地,不过TI的在线工具生成的电路图AGND和PGND是直接连接的

通过一个0R电阻,单点接电,是否是必要的呢,纹波之类的参数是否会明显更优呢?有没有坛友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经验

网友A:
0R电阻就是个坑,过段时间小心变成几欧姆,降低地阻抗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0R电阻就是个坑,过段时间小心变成几欧姆,降低地阻抗才是正道

谢谢提醒,我是看到很多图都这样做

网友:
用Nettie
既能满足单点接地的需求
也能避免使用0R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ettie
既能满足单点接地的需求
也能避免使用0R电阻

很好的建议,谢谢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R电阻就是个坑,过段时间小心变成几欧姆,降低地阻抗才是正道

0R 电阻,有些牌子会在料盘上面打上  <50mR   .

网友:
用跳线代替0R电阻

网友D:
我理解是电路图上直连,pcb布线的时候注意两种地分开布,只在一个地方直连,而不是用跳线或者电阻的这种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是电路图上直连,pcb布线的时候注意两种地分开布,只在一个地方直连,而不是用跳线或者电阻的这种连 ...

用0R电阻是因为(大多数?)画电路图的软件不支持“不同的网络之间直接连接”,实际就是只要“pcb布线的时候注意两种地分开布,只在一个地方直连”,没必要用0R电阻或跳线(除非有调试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0R 电阻,有些牌子会在料盘上面打上

有的用久了就会变大,最后导致地阻抗出问题,真要用我会放好几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Nettie
既能满足单点接地的需求
也能避免使用0R电阻

JLCEDA可以做这种元件吗?

网友:
话说TI文档应该很详细才对,你直接照官方pcb画就好了吧,我还真没见过dcdc里面用电阻隔离两个地的

网友:
其实0欧电阻搞个纯银的就会大卖特卖,我一直想做腾不出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E:
JLCEDA可以做这种元件吗?

看了一下,没找到有设置这种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