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为什么齿轮齿数必须大于17?

楼主:
【为什么齿轮齿数必须大于17?-哔哩哔哩】 https://b23.tv/8Fcxj0z

网友:
插齿加工的齿轮就没有这个限制,更不用说注塑的了,玩具齿轮8齿的都有。

网友:
根切的事情但有的时候比如油泵不得不使用小于10的齿数,只能玩命变位。根切最大的问题是减小了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