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动手,一个人在果园打一个井取出15米深的地下水

楼主:
我们这里秋冬河水变咸无法灌溉。我想在果园取地下水。地下水是淡水。

我们这里的地质结构,是0-15米为土层。15米为沙层。40米为岩石层

建房要打桩到40米深。但如果要取地下水,15米就行了。

据说只要打到沙层(地下水层),地下水就会源源不断,可以直接使用水泵实时抽水上来。

常规的井直径至少60cm,要挖到15米深,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成功的,尤其我这种新手,体力又一般。

不过我找到了捷径。

首先,我只是想取15米深的地下水,是否常规的井我不在乎。

所以,我选择一种很省力的方案:

只打一个直径60mm大小的孔到15米深。 一寸PVC管外径是33.7mm。

钻孔到15米深后,插入15米的1寸PVC管,一直通地下水层,上面使用自吸泵可以将水吸上来。

我之所以知道这种方案,是因为淘宝上可以买到这种设备。20米深大概1300元而已。

其实就是一个大功率的电机,管子长度1.2米,前面可以接钻头。打入1.2米后,加上一条管子,继续推进....

单人手持的。因为我这里都是土质,一边冲水一边打孔,不会太费力。

我建房子打桩其实完全也是这种原理,只是设备更加庞大。

要当天完成,不能一天干一点,否则钻头和管子可能取不出来了。

网友A:
找专业打家用压水井的人,几个小时搞定。一口大概几百块。他们是用烧柴油的机器钻。

也是用大概1寸的水管,但不是PVC管,地下是用白色的PE硬管。
地上接个单向阀装水泵,再装个手摇的压水井头,没电也可以手摇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打家用压水井的人,几个小时搞定。一口大概几百块。他们是用烧柴油的机器钻。

也是用大概1寸的水管 ...

问题是我们这里找不到有人打井。因为需求不大。

如果有人帮忙打,我就不用买设备了,更省钱。

你说的家用压水井要打多深?

网友B:
看土质,完全可行的,我们那里最开始打井电钻都没有,就是人工用类似的器材,有一根横杆两个人转动往下打一天可以完成的。不过你淘宝买的设备也太贵了,机械打直径100mm的水井,差不多100块钱一米,1300可以打13米了。

网友C:
这种办法是可以的,在北方一般地下10米到20米就有沙层,不同的沙层那个水质是不一样的,打完孔之后,用一根塑料管,底部周边钻孔,然后用纱窗缠上,将管顺下去,当然也可以用铁管,但铁管生锈。然后地面部分把井头安装好,就可以手工压井出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们这里找不到有人打井。因为需求不大。

如果有人帮忙打,我就不用买设备了,更省钱。

抖音搜一下应该有的,抖音干这活比搜索引擎好用,之前找人在厨房打排气孔,百度搜,本地生活搜,要么太贵,要么不来,后来抖音搜了一个同城的,服务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办法是可以的,在北方一般地下10米到20米就有沙层,不同的沙层那个水质是不一样的,打完孔之后,用一根塑 ...

我想打孔完后,插入1寸PVC保护防止塌方,然后插入更小一些的抽水管....使用自吸泵将水抽上来。

网友B:
刚才抖音搜“东莞家用水井”很多结果,你去挨个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音搜一下应该有的,抖音干这活比搜索引擎好用,之前找人在厨房打排气孔,百度搜,本地生活搜,要么太贵 ...

我手机没有安装抖音,也不知如何使用。

你能帮我找一下,东莞有没有这种服务?

网友D:
你说的就是我老家的压(押)水井呀。东北我岳父那里4、5米就可以出水,不过水不太好喝,越深水味道越好些。4、5米深就简单了,用钢管,不锈钢更好,最下面做成斜面带尖焊死,侧面钻几个孔,用锤子硬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抖音搜“东莞家用水井”很多结果,你去挨个聊就行了。

逼我安装抖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没有安装抖音,也不知如何使用。

你能帮我找一下,东莞有没有这种服务? ...

网页版抖音也可以的,只是发消息不确定是不是方便,太多结果了,数不过来。有一个视频直接在厨房里打的。

网友E:
15米是吸不上来的,必须用潜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就是我老家的压(押)水井呀。东北我岳父那里4、5米就可以出水,不过水不太好喝,越深水味道越好些。 ...

4,5米还没有到地下水层吧?估计出水不多,不能源源不断的抽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米是吸不上来的,必须用潜水泵。

其实不需要15米的。

15米是地下水层。打到这里后,水就会冒上来,估计到时1米深就已经有水,并且是源源不断的连接到地下水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米是吸不上来的,必须用潜水泵。

井深15米,实际水位没有那么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5米还没有到地下水层吧?估计出水不多,不能源源不断的抽水上来。

他那里没问题,用水泵呼呼的,就是水有怪味,只用来浇园子,喝的水得干到10米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页版抖音也可以的,只是发消息不确定是不是方便,太多结果了,数不过来。有一个视频直接在厨房里打的。 ...

好,马上安装。

网友:
输下去的pvc管,尾端要产生纱窗,缠上多层,可以将细沙过滤掉,最底部的管壁侧面打孔,这样可以增加水量,在北方用这种工艺吸上来的水可以直接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需要15米的。

15米是地下水层。打到这里后,水就会冒上来,估计到时1米深就已经有水,并且是源源 ...

1米的地方不会有水的。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刚打好井的时候,需要抽好长时间的浑水泥水,俗称洗井,之后水才会慢慢变清;其实就是水管子的末端周围给抽成一个空洞,周围含水层的水不断渗过来,这个水没有压力不会自己上来的。有时候选址不好,永远也洗不清,只能换地方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页版抖音也可以的,只是发消息不确定是不是方便,太多结果了,数不过来。有一个视频直接在厨房里打的。 ...

在厨房打的播放地址能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米的地方不会有水的。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刚打好井的时候,需要抽好长时间的浑水泥水,俗称洗井,之后水才 ...

我们这里水资源很丰富。地下随便挖不到一米就有水出来。

我甚至想过,自己挖一个1米*1米的,深2米的坑。晚上水慢慢渗出来,就够果园使用了。

我明天去打一个1米深的小坑,看看是否有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打家用压水井的人,几个小时搞定。一口大概几百块。他们是用烧柴油的机器钻。

也是用大概1寸的水管 ...

具体多深没有规定的。
打井队的人有经验,他们是一边向下打孔,一边往打孔的金属管子里用机器打水,然后看被水冲上来的泥沙就知道有没有达到深度,到了深度就停。
乡下没有啥工业污染,打上来的水很干净,烧开就可以直饮。

网友:
这样的井安全,不会掉进去。我老家全是这样的井,一般8米左右,一个出水量不够的话,可以在2米附近再打一个, 几个并联。地面上用离心自吸泵抽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水资源很丰富。地下随便挖不到一米就有水出来。

我甚至想过,自己挖一个1米*1米的,深2米的坑。 ...

1*1*2的坑就算能渗水,麻烦事比较多。雨水也会往里进,水质不好,很快就会淤满需要经常清淤,周围还要做护栏,真有小孩进去就麻烦了,你一楼的想法很完美,真只是浇水的话不用15米那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2的坑就算能渗水,麻烦事比较多。雨水也会往里进,水质不好,很快就会淤满需要经常清淤,周围还要做 ...

雨水的TDS在10以内,最适合灌溉。

我果园目前就储存了1吨的雨水。等这些雨水用完,天不下雨,我只能电动三轮车运自来水到果园了。

今晚种了12棵番茄、6棵苦瓜,都需要每天浇水,大概一星期后才能成活。

网友F:
15米很浅,专业打井的大约150-200元,2小时搞定, 但是水管要自己买~~~~

没有拼接管,有的话自己用电钻也可以,还要知道水层,打到泥沙层,你仇8天都还是泥沙,都能抽出来几十方泥沙,只能废弃

我这遇到两次,专业的看水质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米很浅,专业打井的大约150-200元,2小时搞定, 但是水管要自己买~~~~

没有拼接管,有的话自己用电钻也 ...

电钻怎样跟管子连接?

我果园有1寸的空心铁管,3米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怎样跟管子连接?

我果园有1寸的空心铁管,3米长。

空心镀锌管,你要套丝,一头内丝,一头外丝,五金市场套丝5元一头,  镀锌管不需要无缝的,一根6米长,也得40元吧

电钻看你那土层质量,,弄个支架,电钻朝下,最好用个大齿轮减速,省力些

一节一节往下钻,钻头和镀锌管肯定要有个连接器

很复杂的,最终目标处还要塞稻草进去,好像过滤用?

还是找专业的干吧

网友G:
打井是技术活,小时候经常跑去看。为啥不接自来水啊?

楼主:
抖音一打开就立即播放,很烦人。

什么地方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井是技术活,小时候经常跑去看。为啥不接自来水啊?

我果园如果有电,我何必花五千元安装正浩户外电源和太阳能?

同样:如果我有自来水,是何必要打井?!

网友:
我上次因为要去川西钓鳟鱼,迫不得已装了抖音,找标点,结果那些点都是错的,再也不相信抖音了,哈哈哈哈

网友:
算不算非法采矿??

网友H:
千万不要适应自动播放,连续播放,看自动推荐的视频。人会被各种渣渣数据轰炸后焦虑越刷越快越刷越多。

网友I:
我们这里打吃水井要打70多米,还有打100米的,越深水质越好,插入100多毫米的塑料管,然后插入十几米或二十米的软轴泵(站长可能只需要几米就可以),软轴泵淘宝搜有很多,全套200多元。这样抽出的水是70多米下的水,我们这农村吃水都用这种办法。
这样的取水比一些城市的自来水水质都好,我们这以前没有南水北调的时候吃的是黄河水,黄河水的水质不敢想象。
(以下是编辑内容)
站长可以参考采用软轴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里打吃水井要打70多米,还有打100米的,越深水质越好,插入100多毫米的塑料管,然后插入十几米或二十 ...

是要深的,浅层的水污染了,喂猪都容易生病,所以都是打的很深

网友J:
豫北、冀鲁豫交界处打井都要打到快200m了,我姨夫家的井打了137m,我记得好像是5000多,包材料。100m左右其实出水了,但污染严重没法用。如果楼主只是用来浇地,15m能出地表水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土质,完全可行的,我们那里最开始打井电钻都没有,就是人工用类似的器材,有一根横杆两个人转动往下打一 ...

小时候,家里的菜地里打井,是找专人打井的,就两个人用钢管(前面有个锥头)架着靠地球引力怼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千万不要适应自动播放,连续播放,看自动推荐的视频。人会被各种渣渣数据轰炸后焦虑越刷越快越刷越多。 ...

怎样取消自动播放?

楼主:
我今天问了当地农民,如果我挖个2米的深坑,能否有水。

回答是:有。有人做过。但水质很差,感觉有铁锈一样,不适合灌溉。

我有点怀疑这种说法。我们本地的地下水应该没有污染的。

我看来还是得亲自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豫北、冀鲁豫交界处打井都要打到快200m了,我姨夫家的井打了137m,我记得好像是5000多,包材料。100m左右其 ...

200米深的水,怎样抽上来?

网友:
你们都打的好深,我们老家家用一般四五米就水多的不行,没法再打了,,背后就是山,所以打一点点就很多水。。。8米深,2米直径的水井,全村都用不完,以前挑水,现在每 家插一个水管进去抽水了

网友:
打井需要报备吗

楼主:
理论上需要。因为地下水属于国家资源。

但如果你要报备,肯定是自找麻烦。

只要不是工厂大规模使用地下水,自己家里或农田自用,没有人管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问了当地农民,如果我挖个2米的深坑,能否有水。

回答是:有。有人做过。但水质很差,感觉有铁锈一 ...

水质确实差,因为2米的有水也是咸的,应该是海水渗透的,只不过没那么咸,要打到地下水,水质才好的,我老家也是海边的

楼主:
目前我的果园有3个小房子,都已经安装了雨水收集,总共可以储存1.2吨雨水。

我可以升级一下,将0.2吨的换成1吨的。

这样我果园就有2吨水,够用几个月(省点使用,新种的植物才浇水,已经活下来的基本不需要浇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米深的水,怎样抽上来?

是这样的,打几十米到一百多米的井,下直径200mm 左右的塑料管,下到底,这样,管内的水就是地下一百多米下的水了,但管子内的水位和管子外面的水位是一样的(基本一样),这样用小直径的几米到二十多米(或再深一些)软轴泵就可抽出100多米的地下水了。

网友K:
小时候我们家弄的那个手压的压井,
就是纯手工用钢管+锤子,砸进去的,差不多五六米,运气如果不好碰到石头了只好再换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时候我们家弄的那个手压的压井,
就是纯手工用钢管+锤子,砸进去的,差不多五六米,运气如果不好碰到石头 ...

一条完整的5、6米的钢管?

网友L:
我们一般是三根钢管,2.4.8,先用2米的,打下去,拔出来,换4米的,打下去 ,最后8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一般是三根钢管,2.4.8,先用2米的,打下去,拔出来,换4米的,打下去 ,最后8米的 ...

好办法。

钢管是空心的吧。里面的泥土拔出来可以清理。

我果园有3米长的空心1寸铁管。

找一条开料为1米和2米。

先打一米,打完拔出来换2米,然后换3米。

钻孔到3米深,我就知道要挖多深才有水,并且知道这水的质量是否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办法。

钢管是空心的吧。里面的泥土拔出来可以清理。

钢管是空心的,但底下要焊死,不能让泥土进去,因为不能保证往上拔的时候泥土一定能全部带出来,看我10楼说的
“用钢管,不锈钢更好,最下面做成斜面带尖焊死,侧面钻几个孔,用锤子硬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管是空心的,但底下要焊死,不能让泥土进去,因为不能保证往上拔的时候泥土一定能全部带出来,看我10楼 ...

我使用角磨机将铁管切割层锋利45度角,然后使用锤子砸扁它的头部,这样就密封好了。

侧面钻几个孔,是尖头的侧面? 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角磨机将铁管切割层锋利45度角,然后使用锤子砸扁它的头部,这样就密封好了。

侧面钻几个孔,是尖 ...

侧面的孔就是以后进水的,前头已经封死了没法进水了,19楼有坛友也提到这几个孔了;这个做法是钢管就留在土里了,不拔出来了

网友:
因为不知道如何取消自动播放,所以基本不用抖音

楼主:
工具准备好:

楼主:
开工!

第一条管有1米5,因为前面已经有30cm钻头打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