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标准的USB、HDMI、TYPC线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经常做EMC整改,最终定位到线的问题,一般需要屏蔽线并且内层的屏蔽层需要360°搭接到两头的金属座子,但是这种线在某宝或者某东一般买不到,公司需求又小,供应商定制,人家还瞧不上。请问哪个渠道有这种线?

网友A:
usba不好说,hdmi和ctoc合格的线都是屏蔽层接shield

量不大就试试找那些卖洋垃圾的淘宝店铺,用dellhp之类大厂的原装线做工都比较规矩

网友B:
1688找厂家问,说清楚要过EMC的,问多几家不难找。即便是订制也就一百几十可以出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88找厂家问,说清楚要过EMC的,问多几家不难找。即便是订制也就一百几十可以出样了。 ...

嗯嗯,感谢,目前也是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a不好说,hdmi和ctoc合格的线都是屏蔽层接shield

量不大就试试找那些卖洋垃圾的淘宝店铺,用dellhp之类 ...

好的,感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