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又农村装太阳能灯的嘛?有没有型号推荐?

楼主:
家里院子,想装个太阳能灯?有用过的嘛?亮度咋样,续航咋样

想要质量好点的,我看别人装的好像一年多就不行了

网友A:
政府送的那种,据说不便宜。装在我家门口六、七年,没问题。

网友B:
质量好像不怎么样,我爸都换几轮了,反正坏了就换,应该 不太阳能坏,就是led不经用,因为反正不用电,白天充晚上开,没多久就不亮了

网友C:
2020年底花费了990元装了两套,目前用的挺好的。亮度很亮都只开半亮就足够了,全新时可以满功率亮8-10个小时。

唯一缺点就是打雷时候就会误识别为白天到黑夜又开始倒计时工作。

网友D:
目的是啥呢?当夜灯用?自己拉电装个10W的led灯便宜又可靠不香么?

网友:
100元的就很不错了。。。淘宝随便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好像不怎么样,我爸都换几轮了,反正坏了就换,应该 不太阳能坏,就是led不经用,因为反正不用电,白天 ...

就是怕这样的的,换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的是啥呢?当夜灯用?自己拉电装个10W的led灯便宜又可靠不香么?

就是不想总是要去开灯啊,房子分两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0年底花费了990元装了两套,目前用的挺好的。亮度很亮都只开半亮就足够了,全新时可以满功率亮8-10个小 ...

从来没坏过?每天天黑正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政府送的那种,据说不便宜。装在我家门口六、七年,没问题。

从来没坏过?每天天黑正常亮?   你的应该是路灯样式的吧,不要那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总是要去开灯啊,房子分两部分的

加个光控完事

楼主:
农村看着整夜会浪费钱的........接市电不能搞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农村看着整夜会浪费钱的........接市电不能搞的

这么说吧: 即使电是免费的, 充进锂电池里,锂电池的耗费也要1-2元每度。   市电才0.68元每度啊。 能拉到市电的地方,为什么搞太阳能充电用?  电池使用成本太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总是要去开灯啊,房子分两部分的

光控灯座+时控开关+随便的便宜LED。

现在的LED真是便宜,2块多一个,光控+时控也就30多。

又省电又省钱,还搞啥太阳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控灯座+时控开关+随便的便宜LED。

现在的LED真是便宜,2块多一个,光控+时控也就30多。

太阳能不用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来没坏过?每天天黑正常亮?   你的应该是路灯样式的吧,不要那种的

没人在附近时朦朦亮,有人时超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控灯座+时控开关+随便的便宜LED。

现在的LED真是便宜,2块多一个,光控+时控也就30多。

现在LED灯,垃圾真多!根本不知道哪个质量好,用一段时间会变暗,接着坏了。
以前的乌丝灯用十年八年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LED灯,垃圾真多!根本不知道哪个质量好,用一段时间会变暗,接着坏了。
以前的乌丝灯用十年八年没问 ...

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京东自营那几个头部的LED灯随便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京东自营那几个头部的LED灯随便买.

不知道这种质量怎么样,真公牛还是假公牛

这种安装方便,打几颗膨胀螺丝即可

网友G:
自己家装了一套,又给邻居装了两套,四年多了,还在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吧: 即使电是免费的, 充进锂电池里,锂电池的耗费也要1-2元每度。   市电才0.68元每度啊。 能拉 ...

正解。储能的成本肯定超过市电。更不提太阳能灯这种毛利率比储能更高的东东。
怕耗电用人体感应+光感的开关控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家装了一套,又给邻居装了两套,四年多了,还在正常工作

链接  店名能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