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黄色的电磁炉锅有害吗?

楼主:
网上买了一个,用了一段时间,不知有没有害处,好奇这黄色是什么物质

网友:
肯定买原色不锈钢的。这种肯定有不足甚至风险:掉色时肯定影响健康。

网友:
这种是电镀金,容易掉的,电镀材料不合规的话,就是有害的。

网友:
这要是钛合金的就可以,  不会掉色

不锈钢的不行

网友:
是钛,但钛不是获得金色不锈钢的唯一方法。
所以尽量不要用。

楼主:
20多元的锅,估计不是钛合金😂

网友A:
电机里都没有铜,难道锅里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里都没有铜,难道锅里会有

锅里有铜也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