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C-DC降压可以延时输出的电路?

楼主:
就是常规的DC-DC降压电路,比如24--12V,但是可以设置延时输出的时间,比如通过rc电路等。有没有设置这样操作的DC-DC芯片电路,就是刚上电瞬间DC-DC输出了24V,过了几百MS延时,输出变为12V

楼主:
就是刚上电时候输出了24V,过了几百MS延时,输出变为12V

网友:
这是要驱动电磁阀?

网友A:
自己增加延时部分,驱动继电器用😁

网友A:
增加3个零件,有十几二十多秒延迟。断电后可快速再驱动延迟,驱动250A型新能源高压继电器(线圈型),少于1瓦保持功率。比自带驱动型的继电器节能😂

网友B:
小功率的使用类似 MAX4822 的方法,相当于添加一个延时线性电源

功率大的可以用两个电源做延时切换

非要用一个电源,可以使用RC+MOS来改变反馈电压点

网友C:
驱动多个继电器的话就麻烦了吧,老老实实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增加延时部分,驱动继电器用😁

你好,我是驱动电磁铁用的,有没有电路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多个继电器的话就麻烦了吧,老老实实pwm

PWM控制MOS管再驱动电磁铁,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的使用类似 MAX4822 的方法,相当于添加一个延时线性电源

功率大的可以用两个电源做延时切换

你好,有没有参考电路,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PWM控制MOS管再驱动电磁铁,会有问题。

我们就是驱动电磁铁,12v打开,6v保持。通过mos占空比做的。

网友D:
dcdc需要设置不同的电压,在fb那里设置不同的电阻搭配网络,通过额外的一个io口去选通电阻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没有参考电路,谢谢

先占空比100% 延时后切换到6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需要设置不同的电压,在fb那里设置不同的电阻搭配网络,通过额外的一个io口去选通电阻网络就可以了。 ...

你好,有具体原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就是驱动电磁铁,12v打开,6v保持。通过mos占空比做的。

谢谢分享软件控制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占空比100% 延时后切换到60%没问题

好的,我也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有具体原理吗,谢谢

照片超si'ze了上传不了。
就是fb那个对地电阻弄两个,一个直接对地,另一个通过三极管选通是否到地。不选通到地是一个输出电压值,选通到地又是另外一个输出电压值。
这两个对地电阻和fb对输出电阻需要设置合适的值。
另外不知道合不合适你这个应用,因为切换的时候中间涉及到输出电压突变。
我们之前的应用只是选不同的输出电压,没有用在这种工作中突然调电压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超si'ze了上传不了。
就是fb那个对地电阻弄两个,一个直接对地,另一个通过三极管选通是否到地。不选 ...

电磁铁应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超si'ze了上传不了。
就是fb那个对地电阻弄两个,一个直接对地,另一个通过三极管选通是否到地。不选 ...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上电初始输出24V,然后输出8V,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3个零件,有十几二十多秒延迟。断电后可快速再驱动延迟,驱动250A型新能源高压继电器(线圈型),少于1瓦 ...

有没有相关电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上电初始输出24V,然后输出8V,这是什么原理?

输入Vin=24V。上电瞬间,C4无电,但C4上电压为0,不能突变,故C4可看做短路,Q1_2的栅极电压由R3和R6分压得到,大约21V,MOS导通,FB引脚被强制下拉至GND,电路输出24V。
随着时间推移,C4充电,MOS管栅极电压逐渐降低,MOS管关闭,输出电压Vout由R1和R2和芯片的Vfb确定,VOUT = Vfb*(1+R2/R1)。大约8.8V.

延时时间由R3,R6,C4决定。

网友F:
又一个活生生的软件兼职搞硬件的活

网友:
看硬件图看不懂?
C1是定时电容,D1当定时电阻(及C1放电二极管),Q1是延迟电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一个活生生的软件兼职搞硬件的活

兄台看得真透彻

网友:
兄台过奖了。
楼主这个标题我都看得一脸懵,DC-DC降压+延时输出,那么按常理输出前应该是关断吧。

看了帖子内的描述,原来需求是  继电器/电磁阀的省电电路,或者叫  线圈导通后降低线圈电压减少发热的电路。

这算哪门子的DC-DC降压延时输出?

按照硬工的思维,BUCK降压电路要延时输出,那么在输出前肯定是关断的,因为降压电路如果直通  高电压可能会烧毁后级元件。
但是按照楼主软工的思维,BUCK降压电路,在延时输出前,输出要直通

既然楼主软工看不懂20楼的图,那么我再解释一下:
这个图就是个DC-DC BUCK电路,但通过控制FB引脚,实现对输出电压的可变控制。
上电时C4充电,Q1_2导通,拉低FB,使输出直通,Vout≈Vin。
一段时间后C4充完电Q1_2关断,U1按照R2/R1的分压电阻正常降压输出。完。

网友:
这种直接用1个MOS控制24V,1个IO控制DCDC的EN脚,先直接MOS输出24V,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后,开启DCDC,再关闭24V的MOS,24V输出和12V输出,各串1个肖特基二极管隔离输出,这样有24V和12V都在的时候,输出24V,24V断开,就输出12V,延时时间可以根据程序随意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一个活生生的软件兼职搞硬件的活

哈哈😃

网友:
驱动线圈有专门的芯片,好像用过drv103
可以设置上电延时和后期占空比的。一个sop8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