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器件搭建逆变器控制器?

楼主:
三相逆变器一般都是用FD6288Q之类的栅极驱动芯片控制状态的,能不能用元器件,自己搭一个电路实现类似的栅极驱动器的功能?

如果能的话,这种电路叫什么?求些资料!

网友:
好奇,为啥要用分立件搭?一堆东西,占地也大

网友A:
这是要开倒车吗?很早以前就是二三极管搭的,现在半导体器件做的这么多,性能也不差。干嘛要用回去。

分立件驱动的经典参考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8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开倒车吗?很早以前就是二三极管搭的,现在半导体器件做的这么多,性能也不差。干嘛要用回去。

分立 ...

楼主位的是三相高压,用大神的这个电路是搞不定的。